旋转屏幕时会动态出横线,怎么判断是屏线问题还是屏幕问题?

楼主(2014-05-03):
开始开机白屏有很宽横带,重插屏线现在开机正常显示,开合屏幕时会出现动态的横线,多数时候屏幕打开到正常位置,横线消失。
反复加固屏线,故障依旧
另外当出现横线时保持这个角度不动,仅仅关机再重启,就是正常的,然后动一下屏幕,横线又会出现。这种情况能确定是屏线问题吗?担心屏幕坏,因为无论屏还是屏线,转动屏幕时他们的相对位移都非常小,很难确定具体哪里有问题

网友:
换个屏幕就知道了。 或者把屏线拆下来,逐个拿捏一下屏线就知道了, 这个应该是屏线问题了

网友:
屏线 或者接口 补焊接口试试

网友:
不一定,屏坏也有可能。最好换线、屏测下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