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张,拆E40黑胶桥的照片

楼主(2014-05-03):
最近有些新手问我拆黑胶桥的绝招,其实吧这个东西没什么绝招,论坛里的贴子太多了,你们可以多看下借鉴人家的方法也行,我说下我的方法特别简单,就是正常无铅桥化后再持续三四十秒,直接拔,不会掉一个点的新手觉得有用,自己多找料板练下手

网友:
黑胶的桥也没有那么难搞,主要还是温度要够。

网友(点评):
对温度很重要。

网友:
看楼主处理的挺好。。。因该没问题

网友A:
看着简单做起来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简单做起来难啊

是的,每维修工作者经历黑胶到征服它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只要用心去思考,这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多加热30秒,芯片取下来后不短路吗?

网友(点评):
芯片的受高温能力还是很强的。。

网友B:
我记得0728018无铅的取下来很容易短路的,如果直接换芯片的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C:
那如果是有铅的呢,是不是在正常融化时间再往后推三四十秒再取,那可能要另设置下温度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0728018无铅的取下来很容易短路的,如果直接换芯片的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我觉得还是关于自己对BGA机器的熟悉程度火候掌握的好,拔下来重植一样的用,像你说的加到短了,应该是时间过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是有铅的呢,是不是在正常融化时间再往后推三四十秒再取,那可能要另设置下温度曲线!

有铅更好取呀,如果有铅也打黑胶方法一样

网友:
人和机器合一,感觉很重要的,不熟悉自己的焊台肯定不行

网友:
无铅的比有铅的要难搞  焊有有铅的芯片 要比  焊无铅的芯片 时间要长一点  那样就好了 焊带黑胶的芯片 和焊无铅的时间少稍长一点  就好了

网友D:
加热太久容易对板造成伤害!!而且这样弄的话显存容易爆锡!!!
如果用这方法,去搞T61之类的,估计LZ要同时做几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热太久容易对板造成伤害!!而且这样弄的话显存容易爆锡!!!
如果用这方法,去搞T61之类的, ...

我猜,你BGA一定做的比较少,做黑胶的关键就是要温度和时间控制在胶松化掉,拔下来不掉点,而且附近的其它BGA 又不会爆锡,同时主板不会受到其它伤害!我做T61成功不是一两片了,希望你多练习,不要乱猜测人家会不会做T61,更不要随便给人下定论,你说这话明显你自己现在还没征服黑胶显卡!

网友:
三四十秒啊。。。时间好长。。。

网友(2014-06-08):
加热温度要久一点。。 取的时候要小心的应该可以拿下来

网友:
主要是温度

网友:
明白了。。比无铅的温度要久三四十秒拿下。。。 这就是绝招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