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DREG硬盘再生器扫描速度太慢,MHDD扫描速度快

楼主(2014-05-03):
一个500G的笔记本硬盘,第一次在笔记本上用HDDREG硬盘再生器扫描大概在8%左右有一个坏道,扫描模式未修复,扫描速度还正常。拆下来后接到台式电脑上用MHDD扫描速度正常,扫描了20%没坏道。用HDDREG硬盘再生器扫描非常慢,20分钟才扫描了3.5% 。扫描到20%但也没有坏道,而用MHDD扫描3.5%不到两分钟。我个人认为这个硬盘还是有问题的,大家给点建立或答案,这硬盘有没有坏。我以前也发现MHDD扫描速度正常的时候,有时用HDDREG硬盘再生器扫描速度超慢。哪个更准些?

网友:
HDDREG应该合适些!

网友A:
我喜欢用MHDD,但是很多现在笔记本在MHDD下都识别不到硬盘。不晓得谁有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喜欢用MHDD,但是很多现在笔记本在MHDD下都识别不到硬盘。不晓得谁有解决方法。

因为现在很多笔记本默认都是装WIN7,笔记本出厂BIOS设置也是AHCI模式,如果可以改成IDE模式在MHDD下就可以识别硬盘,如果不能改就只能用HDDREG了。

网友(点评):
同意,还是觉得mhdd好用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2015-03-11):
怎么能计算出硬盘的坏道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