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不开机 KB3926QF C0

楼主(2014-05-03):
请各位师傅 帮忙分析下  待机3  5V 正常  待机电流0.00     3位显示的看不到 测得EC供电67脚3.3V 正常,晶振Y4  2脚一边1.22V  一边1.64V,37脚ECRST  3.07V,127脚LID_EC#  3.2V  ,4脚LFRAME# 0.32V,5 。7.8.10脚0.32V,按开关19脚电压有3.3-0V跳变,101脚S5_ON没有输出。 请大家看看我害有什么地方没有查到。EC  换了2片了  焊接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A:
再换一个芯片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换一个芯片试试看

就买了2个  换完了

网友:
你现在是不触发是吧?EC的RSMRST有发到南桥吗?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如果都正常加焊南桥试试,在不行换个南桥。

网友:
还有你这个机器BIOS是参与触发的,有没有刷过BIOS

网友:
恩,刷BIOS看看吧,

网友:
看看,VCCSUS3_3.和VREGF,南桥的待机有没

网友:
LFRAM电压有点低

网友:
待机PG有没有。。。。

网友:
没有明显故障 先刷BIOS。

网友:
EC  BIOS刷了的   是要先出S5_ON 后出RSMRST  吧

网友:
广达 的这个信号  我怎么没有在主板上找见BAT_LOW

网友:
RSMRST正常吗?

网友:
RSMRS  不正常  是不是  要先出S5_ON

网友B:
再问个问题   这个 机器  是二修机器   EC   图纸上  是kb3926qf c0  机器上的是kb3926qf d2 我换的也是D2  不知道可以代换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个问题   这个 机器  是二修机器   EC   图纸上  是kb3926qf c0  机器上的是kb3926qf d2 我换的也是D2  ...

看错了   图纸上 是D2

网友:
确定问题不在EC  和BIOS 刚刚又刷了BIOS

网友:
有人帮我提点意见吗?  为什么 就是不出S5-ON呢

网友:
RSMRST 看看这个信号有没有到南桥。这个是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

网友:
把图纸发上来

网友:
如果是二修机先看看EC,3V的电压是不是全到EC的引脚上,还有就是BIOS的上拉电阻是否到BIOS引脚上。不排除人为故障。如果有示波器最好看一下BIOS的波,还有看看ACIN信号正常不

网友:
S5对地阻值多少,或把它断开看有没有出来,若有的话就换桥吧

网友:
我现在正在研究 EC BIOS

网友:
RSMRST有没有,要是没有查南桥供电

网友(2014-07-04):
真是有的毛病不好挣啊

网友:
LID_EC#应该为0V才对的

网友:
D2可以跟C0代换亲测 不能和A1代换 A1代换D2不能触发

网友(2014-08-05):
干南桥啊。。。。

网友:
S5_ON 是否被后极拉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