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N73-AM华硕 跑C1维修

楼主(2014-05-03):
接到一台 台式机 客户是卖电脑的 说跑不多内存 去年的时候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 后来又好了。第二天开机修此机。主板为华硕P5N73-AM。上诊断卡开机有复位不跑码,关机后发现主板上的SB_PWR灯是一闪一闪的,然后灭掉。什么跑不过内存啊,都不跑码,心里这样想着一边把板子拆了出来。上自己的电源试试把。换自己的电源跑码了,果然是C1,然后不动了。用自己的电源关机后SB_PWR灯事亮一会,然后直接灭掉,应该有电容鼓了吧,先不管他的电源。插上内存假负载。测1.8V 正常。VDDSPD 3.3正常。时钟1.8应该正常吧,没拿示波器测。系统总线3.3 正常。在测主板上桥附近链接内存系统总线822排阻 正常。心想客户说以前出过此问题。BIOS的可能不大了。直接去掉单桥的散热片,拿风枪吹了一会,芯片是薄芯片,好歹吹吹了一下 怕挂了。以前就吹坏了一个AMD的薄芯片。冷却后 上电,一路75。亮了。于是摘下CPU等,上CF260. 有铅曲线。第五阶段我调到是255.我在北方。一般的换631. 加焊C61单桥,82801GB.无铅温度285.换有铅芯片245就化了。 上到255后保持40秒 风速2. 下机冷却后 测试OK 装机了。 焊这类薄芯片我用的是有铅温度。以前焊过一个L-690联想板子,挂了。一个薄显卡芯片挂了。后来看到这类薄的芯片就直接用有铅了。现在基本没出过返修的。焊过一个IBM黑胶 也是用的有铅 现在4个月了吧还没返修。 写的乱,其实我想问,大家都是怎么加焊或者换这些薄芯片的。前几天修了两台宏基45系列的本 也是用有铅加焊的北桥,不知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沙发,怎么没一个人回

网友:
这个有铅和无铅的我不太理会,都是焊好就OK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但是桥是被别人已经修了?有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
不知道说什么问题,是说主板跑C1,还是说有铅和无铅

网友:
有铅的溶点代。 无铅的溶点高。各有各的特点。

网友:
从来是直接上台  能动就OK  不能动就加焊到能动   还没挂过

网友:
预热 加焊 一步到位

网友:
225 你用有铅的做???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我没有干过这种薄的芯片

网友:
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
楼主的时间估算还真准确,有铅无铅的时间算得那么好,我们都是用BGA直接设定好的。楼主有什么技巧可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