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搞不定GA-G41MT-D3 V13这个6312了,求高手指点附兔子

楼主(2014-05-03):
不烧芯片不烧场管,就烧焊点,人都能气死了,接修一片技嘉GA-G41MT-D3 V13主板,到手的时候是自动上电,上电后又掉电,不能再次上电,查开机针对地短路,上拉和电容都正常,于是拆IO,之后恢复正常,找了个一样的IO换上,自动上电问题解决,接着查掉电问题,掉电后不能上电应该是短路保护了............................(此处省略一万字),最后查出来是CPU的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击穿,6312的芯片,赶紧找个换上

上电正常,可是三分钟不到又掉了,0.0,断掉电源,重新插上,再次上电仔细查看,额,6312的一个引脚冒烟了,以为换到坏芯片了,重新找个换上,问题依旧,再找个换上,同时把场管也全换了,问题依旧,电容也全换,还是老样子,对着兔子在6312周围查没发现任何问题,折腾了一天了,上面的图中可以看出来6312焊接N次,周围PCB都变色了,求大神指点迷津。

被烧掉的引脚是42脚,同时6312输出的CPU供电好信号也没有,取掉DR14之后不烧了,但是CPU供电的第三相就不工作了,PG也不送出下面附兔子,兔子实在论坛下的,但是忘了在谁的帖子里下的了。 GA-G41MT-D3

网友A:
在好好查查第三相供电,应该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好好查查第三相供电,应该有短路.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查过,场管各个点对地阻值都正常,还需要查哪个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查过,场管各个点对地阻值都正常,还需要查哪个点么?

有示波器没有?打下G极波形。还有电容是固态的吗?如果是全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没有?打下G极波形。还有电容是固态的吗?如果是全换了试试

嗯,电容换过,焊点烧了重新焊接好后有时上电就烧,有时等会儿烧。G级波形在没烧的时候是正常的,焊点一烧就掉电了测不到波形,

网友:
取掉DR14肯定不烧了,PVCC3就是第三相的供电,你把供电2.2的电阻取了,第三相都没有起动电压了

网友:
看下40脚的电阻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40脚的电压正常应该是13V左右,12V的话就不正常

网友:
这样搞下去,板层都 会有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第3相供电的自举脚

网友D:
是不是板子漏电呀?摘下芯片应测一下42脚是否与29脚相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第3相供电的自举脚

谢了,等下直接换了那几个试试,检查没查出什么问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板子漏电呀?摘下芯片应测一下42脚是否与29脚相符!

额,这个倒没查过,一直比较信任技嘉的板子,所以没考虑过这方面的问题,我查查去,先谢了

网友:
饿  还是第三项供电,仔细找找

网友E:
如是你把供电芯片和MOS都换了,,那把CPU供电电感全部换了试一下,我上次修一块板是屡烧芯片和MOS,换N个故障依旧,最后把电感全部换了好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是你把供电芯片和MOS都换了,,那把CPU供电电感全部换了试一下,我上次修一块板是屡烧芯片和MOS,换N个故 ...

这个倒是没想到过,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