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上电0.9A不亮机。。。求思路

楼主(2014-05-03):
今日碰到一联想sl410k集显本子,原来是有待机不触发,修好后现在可以触发了,,但是电流顺序是待机0.02,触发后跳到0.04——0.4——0.5——0.6——0.7——0.8——0.9A。到0.9就停了。。。各位大侠这种会是什么故障啊。。。?新手求思路。。

网友A:
按照你说的这个电流一直上升的话,到了0.9 死电流了  还是跳变啊

网友:
好像档内存了,查内存条件..........

网友:
桥也爱坏

网友:
我感觉没到ADS先测PG/PLTRST/BIOS1脚是否有.3.3到0到3.3.有在考虑CPU/内存/显卡三跳问题。刷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说的这个电流一直上升的话,到了0.9 死电流了  还是跳变啊

到0.9就不跳了。。。

网友:
0.7到1.0之间有一次跳变这个时候一般是内存

网友:
J是不是U口坏了

网友:
没有电流跳变

网友:
对,电流无跳变。。。

网友:
没跑码。信号很多都没出来

网友:
先排除外设时下

网友:
这种情况最麻烦了

网友:
我想问一下 怎么找不到 3v,5v的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
换个CPU看看哦· 刷个BIOS有惊喜

网友:
cpu换了,故障依旧。。。还有一点就是电流一直上升,

网友:
修好了没,等结果,我也在修,

网友B:
天啊,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搞三天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啊,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搞三天了了

修好了没?

网友:
很明显没有跑码,查下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学 习 学 习

网友:
查一下 内存插槽下面有个6脚管子  是1.5V的后极导通管  如果没有导通可能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
我想问下 你的CPU供电时钟复位有了没   如果没有把缺的供电修出来 ,如果有 就要上示波器了 ADS#  PCI_FRAME  LPC_FRAME   BIOS 波波   测内存槽 供电有没有全4大条件   系统总线的波波正常不    EDID有没有  有就说明显卡正常了 总之一个一个的排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