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死你不偿命,945老古董同行各种恶搞,还有个问题请教,与君共勉

楼主(2014-05-03):
先上图
两片相同的杂牌945,同行送修,一个是同事搞定,故障为CPU供电IC没开启,直接从总线飞线给第一脚EN,算修好了【干脆利落,不过这不是我的风格】。有图:

重点来说下一块板子,估计不太好搞,他没修,那就让哥看看,板子上桌,外观检查,桥供电上下管没了,没当回事,打值正常那就先给补上:

接下来上电前打值::3VSB有246算正常:USB口500多点,正常,各大供电电感阻值没明显短路,那就可以上电了,不过我这人有个习惯,第一次上电不管假负载骗不骗的出CPU供电,都要试一下,插电触发,没反应,神马情况,再一次,一样,确定了,就是不触发,那就不触发的维修思路吧:先来开关针:一脚3.3V,另一角0V,正常。那就I看IO的了,此板IO型号为W83627EHG

68脚PSIN,触发前后都为3.3V,没高低高跳变,断线?不会吧,打值到开关针是通的,短接开关针也没跳变,原来开始就有问题了,仔细观察,*脏话*,排针旁边有两个元件被扣掉了,打值这两个元器件都与开关针地线相连,还好有一块一样的板,看看是是个下拉电阻,和并联的电容

开关针不接地,原来是这里,到这里我能闻到点上家对这板子主人的一些敌意味道了。那就再仔细看看还有什么动手脚痕迹吧,全板扫描,还好也只注意到32.867晶振动过,不多说直接换

好了,回归正途,在触发,IO的68脚依然没反应,断线了?IO坏了?脚位数错了?,就在再次数着数着脚位时,我同然有一种猫和老鼠里边那种主角突然发现自己蠢得跟驴子一样的感觉【就是头部变成驴脑袋】
卧槽尼玛拉格碧!谁这么@@¥#@¥@#¥@#@#%#5!!!
IO焊的这么漂亮,洗得这么干净,做旧都做的这么给力,就是TMD故意焊反了,尼玛啊!尼玛啊!
边骂边拆,也不敢用这个IO了,料板找个W83627THG换上去,也是不触发,各种查找,咨询,发现好像EHG与THG不通用,手上现在还真没EHG的IO了,算了死马当活马医了,把原来IO换回去试试吧【上家我求你千万别把IO也搞死了】

换上触发,68、67脚都有跳变,可南桥返回的SLP_S3一直为低,查南桥待机条件VCCRTC、RTCRST、32.768 【3VSB在SB周边电容测到,算是有吧】RSMRST,在IO的75脚也有3.3V,对了!忘了打值,万用表一上,直接26,应该算短路了吧,不是IO就南桥挂了,还好我已经有颗强大的心脏,翘起脚位看看谁短了?打焊盘响了。IO针脚正常,南桥挂了·······

     之后的维修就有点神来之笔了,当时不知道在想什么就莫名其妙就又插上电源触发上电了,之后板子又莫名其妙的跑码亮机了,我都感觉云里雾里,跟做梦一样,等我清醒过来,赶紧测了下IO翘起针脚下焊盘上电后电压0.74V,IO翘起脚1.74V,就在这种神奇逻辑下,主板好了········

     不用换南桥就搞定,我也不刨根问底了,真的累了····,反复测试都没问题,不搞了,给客户了,能用多久看上帝大人的意思吧
上传此板BIOS 照片主板

网友:
对了,关于CPU供电IC的一脚开启,我跑线到三个三极管,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网友:
我是解释不了.也想听听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S3电压不是发给IO吗? 撬起来.IO也收不到了啊..

网友:
南桥故障拉低了SLP_S3,断开后IO的SLP_S3引脚没有被拉低,电压勉强够用。希望南桥没有别的问题。

网友:
你第一片板直接给EN总线供电不会有其它问题吧

网友:
我也很纳闷 怎么敲起来也可以  奇葩

网友A:
楼主看别人飞线EN,说不是自己的风格,最后自己的风格是翘起来就扔那了,呵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别人飞线EN,说不是自己的风格,最后自己的风格是翘起来就扔那了,呵呵呵呵

不要这么真相····

网友:
楼主哇 我咋蒙圈了呢!!!!!!!!!!!!

网友B:
板子是不是今天返修回来了 客人跟你说关不了机 哈哈  我之前也碰到过同样故障 打值阻值很低但不为0  。挑起这个脚步。也是可以正常上电,亮机。但关不了机,

网友(点评):
这位朋友说的有道理

网友:
解释不了,有点违背理论知识了,可是现实总是真实的,恭喜你哦

网友C:
呵呵帅帅,现在在哪混呢?看你的帖子不仅是你修的云里雾里的,我也看的云里雾里的,不过还是要加分的呵呵,再接再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帅帅,现在在哪混呢?看你的帖子不仅是你修的云里雾里的,我也看的云里雾里的,不过还是要加分的呵呵, ...

在福建,先搞主板,还算惬意,你呢?

网友(点评):
我在惠州,也是在搞主板,修了一个多月了呵呵,多多联系哦,相互切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子是不是今天返修回来了 客人跟你说关不了机 哈哈  我之前也碰到过同样故障 打值阻值很低但不为0  。挑起 ...

这话一下提醒到我了,还没返,但是看完你的回复,估计我还会看到它·····················

网友:
现在做维修不晓得有没有前途了,新东西太便宜了。。。迷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