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60 掉电 花屏维修 经验

楼主(2014-05-03):
板号LL7A  接到本 老板说是进系统花屏  接到本开机确实是 花屏全是竖线 看不到画面  有时候发白

拆B壳  换屏现象一样  后发现  有时加电到0.4-0.5左右掉电

先调了一下BIOS  切换到集成显卡 进系统还是花屏

接着拆主板   不掉的时候 测供电 都正常 除了集成显卡的供电有点低0.3V

掉电时发现没有CPU供电和集成显卡供电    测条件 发现没有VRON     测EC的HWPG   3.3V正常

刷了一个EC程序   一样    后加焊了EC  正常了  发现不掉了  令人高兴的是 进系统也不花屏了

网友A:
机器被摔到过吧?运气不错

网友:
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
是EC虚焊引起的  ?   呵呵  好幸运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器被摔到过吧?运气不错

摔没摔过不知道   但是现在关机的时候有时会花一下

网友:
这是不是捡到死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摔没摔过不知道   但是现在关机的时候有时会花一下

关机花,还有问题,你多测试下,要不会返修的

网友C:
肯定会返修的你等着吧

网友:
少了VCORE 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会返修的你等着吧

是出问题了  现在不掉电了  但还是花屏  最后修的屏             是驱动芯片边的一个电容掉件了

网友:
呵呵呵捡鱼了楼主

网友(2014-06-18):
EC,和花屏也有关系,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EC虚焊 的现象还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