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L400开机电流跑0.30不动

楼主(2014-05-03):
一台SL400开机跑0.30所有电压都有,不放CPU就跑0.28,好像放了CPU跟没有放一样的,开机CPU不会发热,显卡会发热,想问下是CPU供电部分问题吗?CPU 供电是有0.9V的,CPU供电芯片MAX8770,换过了还是一样,BIOS刷过。。请教什么问题,从哪里下手???

网友A:
0.3A  主板缺电压吧,看看别的电压有么

网友B:
主板上还有电压没出来,内存电压什么的都查下

网友C:
自己看 有通病的啊  地址:http://url7.me/AaRL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看 有通病的啊  地址:http://url7.me/AaRL1

你的地址有没有搞错啊!好像是A片地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A  主板缺电压吧,看看别的电压有么

量到所有线圈的有电压的了,电压都属于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板上还有电压没出来,内存电压什么的都查下

用内存假负载,量过,VDD1.8V,系统总线3V,时钟0.45V应该都正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内存假负载,量过,VDD1.8V,系统总线3V,时钟0.45V应该都正常吧

0.3A说明重要的电压还有没出来的,详细检查下

网友:
看看时钟那块,以及CPU周围

网友E:
我的和这一模一样的故障 怎么解决啊

网友:
感谢各位回复,不是缺失电压,是3.3V不够,拉低成2.2V,时钟南桥的3.3V都只有2.2V,后来查图纸是Q9103这个芯片转换出来的3.3V换了一个就好了

IBM sl400点位图.zip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和这一模一样的故障 怎么解决啊

看下Q9103的2,3脚有没有3.3V

网友:
对 就是时钟晶振的问题

网友:
看看还有什么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地址有没有搞错啊!好像是A片地址的

放屁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地址有没有搞错啊!好像是A片地址的

不好意思 是游戏链接的  那天发错了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呀

网友:
这个机子有黑胶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