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31M-ES2C双bios,刷哪一个

楼主(2014-05-03):
如题,一块GA-G31M-ES2的板子,开机跑到bios然后就掉电重启,按DEL也没办法进入bios,想刷下bios
问题是现在板子上有2个bios,一个是M-BIOS,一个B-BIOS,不知道应该刷哪个

这样是不是芯片坏了
只能读取,刷不进去
用副的刷bios,是没问题
应该是M-BIOS坏了
用副BIOS刷完放在主bios那里,然后不跑马了

这个谁知道用什么代换

网友:
一般都是刷M开头的

网友A:
M是主的,B是副的。。一般都是先刷主的,不行再刷副的。

一起刷就是,两个BIOS芯片都是同一个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是主的,B是副的。。一般都是先刷主的,不行再刷副的。

那副的,是不是刷跟主同一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副的,是不是刷跟主同一个bios

是的,两个BIOS一样

网友C:
M是主 B是备用 听老师说两个换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是主 B是备用 听老师说两个换一下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说,这主板其实只需要一个BIOS就可以运行了?

网友:
两个一起刷,一般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你那个可能是南桥问题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技嘉G41MT的,刷了2个bios都不行,还是卡在LOGO上

网友:
我遇到 两个对换下就可以跑吗了

网友:
能开机 刷靠近南桥的BIOS ,.因为那个才是管自检程序的。

网友(2014-06-03):
把负的bios读出来  刷到主的bios上就可以 要不就把主的拿掉不上把负的bios上到主bios的位置   这些都是看黄鑫船版主帖子中说道的

网友:
M,换一下就行还要两个BIOS干吗

网友:
M是主BIOS  一般刷M  也可以两个一起刷比较好点

网友:
25VF040,512K容量,找个同等容量的代换就行。比如25L4005,40是512K,80是1M,16的2M。

网友(2014-09-03):
不用刷,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
没搞过,感觉有一个是备份,

网友:
这板子不是可以恢复?

网友:
两个一起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