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 的问题

楼主(2014-05-03):
请教下: 此电路如果作为内存供电的pwm  那么内存的电压在怎么调节呢
这个图中fb脚固定0.8v  那么内存的电压应该靠r2 和 r3 的值来调节吧
那么bios中就无法调节了吧  实际操作中主板是如何调节cpu或者内存的电压的?

网友A:
现在的主板中,PWM芯片一般通过串行总线读取硬件信息来调节电压,可以在BIOS中调节。你这个图中貌似只能通过调节反馈电阻大小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主板中,PWM芯片一般通过串行总线读取硬件信息来调节电压,可以在BIOS中调节。你这个图中貌似只能通 ...

恩 是不是现在的pwm芯片中 有vid脚 接收到cpu发来的vid信号后 会产生一个参考电压  然后通过这个参考电压连接在fb脚  就ok了  对吧  现在的主板集成度太高了   是好修了 还是难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是不是现在的pwm芯片中 有vid脚 接收到cpu发来的vid信号后 会产生一个参考电压  然后通过这个参考电压 ...

你应该补充一下基础知识,不是现在CPU电源管理芯片有VID引脚,之前的一直都是用VID标准,只是现在新板CPU电源管理芯片用的是串行总线,原来使用VID0-VID7是8条线,现在用的串行VID只有SDA/SCL两条线,原来的CPU电源管理芯片得到供电,EN开启信号,收到由CPU发出的VID高低电平组合信号,电源管理芯片根据VID组合信号解码,控制场管输出对应的CPU工作电压。也就是说电源管理芯片通过不同的VID高低电平组合来输出对应的CPU工作电压。
    串行VID先有电源管理芯片得到供电,开启之后,输出CPU核心供电,此电压非真正的CPU核心供电,当此电压达到预设值时,就会拉低Alert#信号,电源管理芯片然后通过SDA/SCL接收CPU发送的VID信息并解码,同时将Alert#置为高电平,之后电源管理芯片根据VID信息调整输出由CPU决定的核心电压,核心供电达到预设值后,芯片将会再次拉低Alert#通知CPU核心供电切换结束。

网友:
好高深,你叫我怎么能懂。楼主理解后通透点跟我们讲解下。谢谢

网友:
PW电路一般都有反馈电压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