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14Z不触发

楼主(2014-05-03):
如题 该机型号为 INSPIRON 14Z -5423   主板集成  I3cpu  EC为 NPCE885PAODX  桥 SLJ8C  .经查  待机有3v  5v  待机电流 0.017 。开关处有电压2.几伏 按开关能拉低  但不触发 电流无任何变化  开关处2白色指示灯总是一亮一亮,不知代表啥意思。望各位给个经验或图纸

网友:
按时序差待机触发条件啊。

网友:
不开机找待机,你测一下待机条件可都满足了..........都有,不是EC就是SB有问题了.............

网友:
有没有具体点的·   说下NPCE885那个脚是给南桥的开机信号脚   针对DELL 14Z的

网友(2014-07-10):
来学习下经验哈

网友:
EC到南桥的电压有跳变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