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wexom显示器 E1916故障开机亮LOGO后白屏

楼主(2014-05-03):
型号E1916_屏MT190AW02_驱动板主芯片RT2270

网友A:
这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网友B:
是程序吗。还是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长城旗下代工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长城旗下代工产品

也算是长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程序吗。还是图

是程序问题

网友:
应当 是 wescom显示器

网友:
logo都有 那就是程序问题吧

网友(2016-08-21):
长城的就100%是程序问题

网友:
我刷了之后,不通电了

网友:
是刷程序好的吗

网友:
长城的显示器程序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