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C61M-I2主板为什么不支持双核CPU,单核的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4-05-03):
JWC61M-I2主板为什么不支持双核CPU,单核的能正常工作。AM2+3600的不行 +4200的不行,+5200的都不行,我CPU在别的机器上都是能正常工作的,论坛里重新下个BIOS刷上还是不行。

网友:
供电吧,应该

网友:
VID组合查了没有

网友:
CPU座有问题,或供电有问题

网友:
这问题,也碰到过几块,一般都是前端总线的上拉电阻有问题会导致上不了高频率的cpu

网友:
是的,芯片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