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口三线的灯管接口如何改到普通的小口高压去

楼主(2014-05-03):
15寸的组装显示器,里面却全是原装货。灯管接口是三根线的,一根白线两根红线。高压板上的白线是想通的,我现在想要改成小口高压,那么这个灯管接口怎么改啊?

网友A:
直接改成2灯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2灯不就行了。

我是想改成2灯啊,问题是那个三线的灯管接口怎么改?

网友B:
两个灯管,一端都接白的,另外两个红的分别接在两个灯管的余下的两端。。。。

网友C:
对两个灯管一样,一端都接白的,另外两个红的分别接在两个灯管的余下的两端或烧结一个红的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两个灯管一样,一端都接白的,另外两个红的分别接在两个灯管的余下的两端或烧结一个红的也可以。。。。 ...

双灯太暗了。调到100还是暗。如果要改4灯的话,就是要从白色线那里分一条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灯管,一端都接白的,另外两个红的分别接在两个灯管的余下的两端。。。。

改了双灯后。发现亮度不够。调到100还是觉得暗。如果改4灯的话,是不是从白色线那里分一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