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长城M932显示器不显示画面

楼主(2014-05-03):
显示器型号为M932,屏型号为HT185WX1-100,现故障现象为开机黑屏,但是灯管是亮的,不接VGA线能看到“无信号输入”的白框,接上VGA线以后,画面直接黑屏,指示常亮(不接VGA线为闪烁),这时候按MENU菜单也能正常调节,菜单框显示正常,只是没有主机发送过来的画面,请问这也是否也是MCU坏了?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很有可能。

网友:
查R,G,B,行,场。。正常的话,就刷程序

网友:
百分百程序坏了

网友:
我这里只能刷通用板,这种原装板刷不了,确定是MCU坏了,我就直接换板或者买工具刷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
顺便再问一下,可不可以换通用板?怎么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