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KPL-AM SE无复位维修感觉是通病

楼主(2014-05-03):
这个板PCI B16脚无时钟导致无PWROK—SB 无复位    换时钟OK。修了8块这样的板。

网友A:
我这个板子修了好多.没遇到时钟坏的..反而总线供电由问题的好几个..时钟芯片你都在哪搞的?

网友:
我修这几个板子都是CPU电压管理芯片,那两个小的坏,无电压

网友:
这板子时钟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板子修了好多.没遇到时钟坏的..反而总线供电由问题的好几个..时钟芯片你都在哪搞的?

  我们公司有渠道 我也是为人打工的

网友B:
这板子我也碰到几片,情况各不一样吧

网友:
无时钟 先换时钟  呵呵 导致的无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我也碰到几片,情况各不一样吧

这主板很会出问题

网友:
拿掉CPU供电那的L42看看,然后就 是822.秒杀通病,

网友C:
有时拿掉cpu供电小ic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也可以复位出来的。就是不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拿掉cpu供电小ic旁边的一个小三极管也可以复位出来的。就是不知道原理。

看是什么信号。

网友:
我的一块跑码Ab 30,测南桥右上的一个822排阻,在线测量其中一组的两脚为1K欧,其他3组两脚都是8.2K欧姆,拆下测试排阻都是8.2K欧正常,求解

网友:
跑码Ab 30,反复复位,复位时FRAME、IRDY闪烁

网友:
好了,232问题,呵呵

网友:
怎么找到的。可以分向下思路吗

网友:
是时钟芯片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2014-06-27):
这型号的时钟芯片这么易坏。?

网友:
这型号的时钟芯片这么易坏

网友:
真是问题多呀,本想在网上看看找个捷径,看来是越看越晕

网友:
这型号的时钟芯片这么易坏?

网友:
是的 华硕的板子时钟是很喜欢坏的

网友:
我修过一片开始是没有复位的,换了时钟用了半个月又不行了,

网友(2014-07-28):
这个我正在修 换个试试

网友:
我这有这么个机器  有时钟无复位

网友:
我也修了两块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