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G470不开机电源适配器闪烁

楼主(2014-05-03):
     联想G470主板LA6751p,进水且先前送其他地方处理过。
     拆机目测主板未见明显水浸痕迹,插入电源适配器按下启动按钮机器无反应,迅速取下电源适配器。把键盘、内存、硬盘、网卡从主板上取下,这次接通电源,按开机按钮还是没反应。仔细观察电源适配器指示灯闪烁。怀疑电源适配器代负载能力变差,换一个型号相同且功能正常的适配器连接后开机没反应,适配器指示灯同样闪烁。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输入端电压为零。
      取下电源,测量cpu、南北桥电路周围电感对地电阻均为零。取下CPU这次测量电阻仍然为零,至此可以肯定是南北桥或相关电路对地短路导致电流过大,适配器自动保护无电压输出。
      具体故障待查。

网友:
进水机不打阻值,直接上电测电压?哪怕是上家处理过的。还直接用适配器修的,连电流表都不用,就确认了故障?

网友:
进水机先打阻值吧,避免扩大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