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 CPU供电引起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5-03):
(无正文)

网友:
楼主是用波测出来的??

网友:
呵呵 波波一打便知

网友:
楼主的好经验啊!

网友:
学习一下有个一样的看看是不是

网友:
波形应该是怎么样的啊 谁能发个

网友:
按照道理,不可能吧,每个回路都有一个见反馈,有问题就保护了,这样也可以

网友:
楼主是怎样判断故障及思路的???

网友(2014-07-01):
这种问题还能上电,很奇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