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长城M932不显示画面

楼主(2014-05-03):
显示器型号为M932,
屏型号为:HT185WX1-100
驱动板:CQ03001007960
故障现象:不接VGA线能看到“无信号输入”的图框,然后黑屏
          接上VGA线以后,一直是黑屏,灯管是亮的,按MENU,菜单也可正常调节,开机机也正常,只是没有显卡送过来的画面
          接通用板一直是黑屏。灯管亮,只是MENU菜单没有,

请问这也是MCU坏了吗?

网友:
检查VGA接口、匹配电路、DDC存储器等。

网友:
检查VGA接口或电路坏的多

网友:
这两个地方我已经检 查过了,没发现在问题,只是我手里没有刷程序工具,我这里只能刷乐华通用板,可不可刷个通用板改装上去?我这里通用板装上去不管用,都是黑屏有背光,我刷了单8的程序也不能用

网友(2014-07-06):
学习了。回去试下

网友:
屏是好的,就换驱动板,也不贵

网友:
OSD菜单可以呼出,说明显示器已经检测到HV信号。你试着调整一下亮度和对比度,以前遇到过亮度和对比度最低,引起的黑屏无像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