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ALC887应用图和代换芯片

楼主(2014-05-03):
  ALC887和880可以代换。

网友A:
声卡芯片好难的有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芯片好难的有出问题

那确实一般坏了也拿外接声卡。但是有些客户需要就必须做啊。

网友(2014-11-17):
声卡坏的不多图就更少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 刚试过

网友:
看电路图纸 用ALC 661也可以

网友B:
直接代换,不用做任何改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代换,不用做任何改动吗?

是的。已经那么明白了

网友(2014-12-22):
解决实际货物得得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