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05-03):
LQ300K打印时会撞头,还有老是在一面不停打。这问题加油就OK.
问题
同意楼主:
5.0
dllx2013
同意楼主:
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清洁轴就OK了

网友:
只要是针打,遇到此情况基本都是先把那个杆加润滑油,如果还不行就把那个杆换掉即可

网友:
这个故障都老油条了,厂家也没有任何改进。

网友:
打印头原位传感器摇臂不灵活或者打印字车导轨缺油。

网友:
先在导轨上加油

网友:
最好先清洁再加油。是因为积尘多了,润滑不良。

网友:
这个大家基本都知道了,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铜套磨损,字车横杆磨损,字车皮带磨损,字车皮带张力不准,都会有这类撞车故障导致

网友(2014-06-02):
打印杆上没有油了,加油,然后,左右多滑几下,一般就OK

网友:
弄点复活剂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