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东芝C600隔离保护

楼主(2014-05-03):
  本人菜鸟一个,没学过修笔记本,让各位见笑了。
东芝C600集显主板, 北桥HM55 板号:6050A2357502-MB-A02-TI,插电源待机0.008v,19V主供电经过L6001,D6005 到Q6002 D极,测量Q6002 D极19V S极0V G极0V  追查G极,G极经过电阻R6036到Q6004 测Q6004 3脚0V 2脚接地,1脚5V,Q6004 1脚进了充电芯片MAX17435 测量 10脚ACOK 5V   3脚19V,19脚ACIN 0.5V,  24脚0V,ACIN 是经过R6012和R6013分压来的,正常应为1.68v,MAX19脚1.68V电压正常后会拉低ACOK。R60121脚19v,2脚0.5v。R6012和R6013阻值都正常,为什么电压还是0.5v,外围元件和17435拆掉还是达不到1.68v,高手请指教一下小弟,该查哪里?
周围元件测了一下:C6036 C6037 C6000 C6001 C6002 C6005电容阻值只有1欧,拆掉测量还是阻值很低,拆掉Q6001 Q6000 Q6005 和17435 阻值还是低,,,,,,,

网友:
好像这个板子MAX17435坏的比较多,但我这个条件肯定不满足,想不通了

网友:
C6028有没有拆掉

网友:
C6028电容个换过么  D600去掉还低吗

网友:
C6028. 去掉还是低,

网友:
D6000、C6036 C6037 Q6005都拿掉还是低,c6036和c6037阻值很低,拿掉还是很低,郁闷了

网友A:
通病,直接换MX1743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直接换MX17435吧

定了芯片,还没到,但ACIN电压明显偏低,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先查那那分压电阻正常的话。断开ACIN那条线如有1.68V出来那应就是芯片有问题。那条线上的电容和别的元件也取掉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那那分压电阻正常的话。断开ACIN那条线如有1.68V出来那应就是芯片有问题。那条线上的电容和别的元件也 ...

MAX17435拿掉了还是低

网友:
na那就只能慢慢查线路了

网友:
C6028电容的问题

网友:
Q6002 上面的电阻是否有问题?

网友:
也有见过DC头太松了或是有些是焊接线的DC头接触不好也会出现后端有那么大电压一坦进负载就到不了要求的。

网友:
会不会IC总线有问题,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Q6005的G极要大于AC 电压,才能导通,我在想升压电路就只能与充电IC有关了,这电压是IC内部升压电路提供的

网友:
晕,ACIN是低于1.68时ACOK会拉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