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AX1MB6F1 hp cq42 求助

楼主(2014-05-03):
  待机电流0.011  触发后掉到0.6 左右  触发前有3 5 V 触发后无3 5V  待机芯片在有三五V的时候 PG脚无电压
  现在就是不知道有 3 5V电压的时候 PG脚是否有电压
  到底这板是HWPG问题  还是3 5V 后期转换电压短路
  触发后测不到内存电压  测到有S5ON 跳变
S4# 也有轻微跳变
  请教接下来的维修思路

网友:
如果待机芯片的PWM开启信号没有丢失的话,查3 5v转换为S3 S0之类的电压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