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闭电脑主板时间不走 coms没有电压

楼主(2014-05-03):
今天在网上掏了块主板 关机主板时间不走例如今天10点关机 明天开机时间也是10点  用万能表测试了coms电压 没有电压  不知道从哪里修 还有的修不 求高手指点迷津 附上主板图片

网友A:
看VBAT的双二极管和电阻 .这个板子好像32.768不参与开机.有问题也是可以开机的..试试修好这个电路.要死电池有电了还是时间不走.那就是晶振没起振了

网友B:
COMS 小电池有3V电压吗?COMS有跳线帽是否对

网友C:
电池电压正常吗?电池座子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D:
测下双2极管是不是坏了,跳冒是不是掉了。。。

网友E:
我怎么没在主板上看到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没在主板上看到电池?

电池被楼主取下了,电池既然没电就换一个咯,然后找座子换上跑线路看看,一般不能保存时间就是双二极管或者连着的电阻坏了

网友:
主板上电池都没有了,没发现?

网友:
晶振坏 了
。。

网友:
应该是没安电池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MS 小电池有3V电压吗?COMS有跳线帽是否对

有的 就是到coms跳线帽这了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电压正常吗?电池座子是不是有问题

正常 没有问题 本来以为座子有问题拆下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测下双2极管是不是坏了,跳冒是不是掉了。。。

跳线帽有的 只是我拆下来忘记装上去   现在就是到跳线帽这里没有电压

网友:
我怎么看图片像是电池底座都被干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跳线帽有的 只是我拆下来忘记装上去   现在就是到跳线帽这里没有电压

查电池到COMS跳冒之间的线路,可能双二极管坏了

网友:
能用就行啦。。。。

网友D:
眺冒这里的电压是电池过来的啊,2.7V以上,插上电压3V左右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眺冒这里的电压是电池过来的啊,2.7V以上,插上电压3V左右

经过一番研究 1和3有电压 就是中间那个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电池到COMS跳冒之间的线路,可能双二极管坏了

电池到跳线帽没问题 经过一番研究 1和3有电压 就是中间那个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下双2极管是不是坏了,跳冒是不是掉了。。。

经过一番研究 1和3有电压 就是中间那个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VBAT的双二极管和电阻 .这个板子好像32.768不参与开机.有问题也是可以开机的..试试修好这个电路.要死电池 ...

经过一番研究 1和3有电压 就是中间那个帽没有电压 高手现在从哪里下手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经过一番研究 1和3有电压 就是中间那个帽没有电压

中间那根针是接地的吗?是就不要戴冒啦!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中间那根针是接地的吗?是就不要戴冒啦!

应该不是 现在只要跳线帽接中间哪根就点不亮 应该中间哪根有短路 谁有电路图啊

网友:
那两个二极管出问题啦

网友:
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

网友H:
拆下电池,测下电池座有没有漏电,如果没有,侧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有,看看跳帽有没有跳对,如果对,在测测电池座旁边的复合二极管有没有坏掉,没有坏,就追线看看有没有相连接的电子元件有没有损坏,如果没有,南桥问题。

网友:
电池->二极管->相关元器件->晶振->南桥,大体就是这个样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拆下电池,测下电池座有没有漏电,如果没有,侧下电池有没有电,如果有,看看跳帽有没有跳对,如果对,在测 ...

跳线帽 的线跟到 开机底部那里 那些挡住了 无法根了 电池肯定没有问题的  底座的线跟到第1个跳线帽那里有能通电 现在就是中间哪根出问题 跟线也跟不上 给开机那里几个挡住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跳线帽 的线跟到 开机底部那里 那些挡住了 无法根了 电池肯定没有问题的  底座的线跟到第1个跳线帽那里有 ...

您先看看这电路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您先看看这电路吧

谢谢了 修好了 拆下bios底座发现有根线路腐蚀了 现在飞线好了 正常了

网友:
电池有电嘛,CMOS跳帽有无掉

网友:
台式机 还有进水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了 修好了 拆下bios底座发现有根线路腐蚀了 现在飞线好了 正常了

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