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赐教msi 870-g45<ms-7599 rev:2.1>挡代码c7

楼主(2014-05-03):
msi 870-g45<ms-7599 rev:2.1>挡代码c7,在do, 80 c7处不断跳变,确认CPU,内存无问题,cmos放过电,查内存spd,sdal,sclk,vtt,vcc,电压都正常,最后压了北桥跟u座,可故障依旧,就刷BIOS呗,刷了很多去官网下的,可都不是原版的,官网没有,网上也没见到,刷了都挡80,后又换了个i/o,f71889f因为这个i/o坏了经常出现些怪问题,可换了还是不行,后又放了段时间又开,居然挡代码d4了,c7,过了就是d4,还是点不亮哦,不过我认为该是内存这边出问题了,就是不知该查哪点,内存条件都满足,用了假负载也没看见断线,看来还是哪儿电压不对,请各位师傅些给点赐教,小弟谢过

网友A:
BIOS不对吧,把原来刷回去看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对吧,把原来刷回去看是否一样

不,我是换的BIOS芯片刷,现在跑d4就是放了一段时间开才这样,最初都挡c7

网友B:
官方BIOS:
帮你下了最新的和第一版的: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槽子有问题。。。

网友D:
是内存有问题吧,你有没有在一条内存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内存有问题吧,你有没有在一条内存试过没有

多条内存试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槽子有问题。。。

槽子我仔细看过没有断针和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方BIOS:
帮你下了最新的和第一版的:

BIOS应该是这个不过还是跑d4,看来不是BIOS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槽子我仔细看过没有断针和短路

你有没有看看了个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对吧,把原来刷回去看是否一样

我是换着刷的,还是一个样

网友(2014-07-02):
C7是USB供电吧

网友:
V星的C7代码一般是键盘的5V供电有问题

网友:
确实试过很多的MSI主板C7像是不过内存,其它是鼠标键盘那一块引起的问题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简洁明了

网友:
C7是PS/2的问题。后面档D4。是不是内存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