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8L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4-05-03):
  今天接了一台笔记本 DELL PP28L   插恒流源  待机生产,按开关 电流一直跑到1.06不显示,我感觉是没有过内存,速拆机,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板上的每个电感2端电压不相等,内存的这边为2.3V另一头1.8V  每个电感2端都不相同,测了下内存 没有系统管理总线,没有SPD供电,1.06就是感觉没有过内存,但是心里还是想先加焊下显卡,因为是独立显卡的。。加焊显卡后电流一路跑到1.4 亮机。但是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电感2端电压不相同,还有内存的SMB 和SPD 加焊前没有,加焊后一切都正常,电感2端也正常, 显卡和内存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
求解啊,哪位师傅解释下,有么有遇到过电感两端电压不相同的, 1.06就是没有过内存啊,

网友:
你万用表没电了吧

网友:
要看图纸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