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55M-E21主板USB问题修复

楼主(2014-05-03):
今天接到一片,V星H55M-E21主板USB用10分钟左右没5V,USB所有接口都没电压,前置的也没有,用万能表打阻值正常,检查到5V电压是连接一个8脚的IC控制的,8脚IC的1脚是直接连接电源的5V,8脚IC的8脚是5V,心想应该是这个问题,就直接把这个8脚IC拆了,用0的电阻把1脚和8脚接通,开机有5V了,USB也可以用了,然后把全部连接USB的8脚IC都拆了直接用0的电阻把它接通,现在开机试了1个多小时都没问题,问题修复。有用的话给个赞,谢谢

网友:
8脚芯片是个 开关管子

网友:
这个方法有点“强来”的意思

网友:
应该又是一个通病,这样的问题,修了五六块了!

网友:
8脚的那个芯片是过流保护吧

网友:
何必都拆完呢。这个芯片都是相连应该测试那个有问题的,拆坏的就可以了。

网友:
资料在这里
八脚的芯片是USB供电芯片,UP7536AM

网友A:
你是好运,要是华硕的板,你若直接拆了,看看后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好运,要是华硕的板,你若直接拆了,看看后果如何?

华硕的板子不会用这个芯片的,V星的这个芯片是出了名的,坏的时候还会挡内存D几呢呢,没经验的会走弯路

网友:
那是你还没有遇到吧

网友:
对于没经验的我真是又学了一招

网友:
是我的话,在量不出其他问题的情况下我也会这样弄的省事啊,只要稳定就好 了

网友:
遇到usb 设备短路的 直接关机或者直接烧设备

网友:
   厉害!霸王硬上弓,我喜欢!

网友:
V星的主板就喜欢用这个芯片来用过流保护。。。

网友(2014-06-02):
楼主的资料真是不少啊,多谢分享。

网友:
俺现在用住的MSI P43 C51也是像楼主一样用0欧电阻直连用了几个月,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版块终于有个新板子维修案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对于我们小白很有帮助

网友:
MSI 的这个貌似算是通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