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通电就开机

楼主(2014-05-03):
今天遇到一个板子  一通电就触发  南桥加IO开机的   一般什么原因会引起这种现象呢?

网友:
你要说清楚是什么主板。比如联想电脑,只要用户没有正常关机,下次通电就触发,因为联想大多数机型默认的是断电后再通电开机。你可以进BIOS把这项关闭。

网友:
查绿线相连元件和IO相关电路

网友:
COMS没电了

网友:
什么板子,像DELL的都是自动触发

网友:
技嘉的,以前不是这样的。电池是有点的

网友:
这种情况如果确定是有问题的话首先测开机针对地值或者电压,然后测绿线相关元件

网友:
这种情况 肯什么样的板子,有的清一下COMS就能好了  有的板子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