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4n68t m le v2主板桥供电短路

楼主(2014-05-03):
上面是NF-7025-630-N-A3 的桥,桥供电短路为0, 取下桥测量主板不短路,+1。2V有150多的阻值,测桥上面的电容也不短路,接连换两个新桥上去和原来故障一样。蒙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
部分桥上电容本身测量值就为0或者1很正常,具体什么故障。

网友:
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

o0飝兲 -4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板子,我也在搞,感觉很恶心

网友:
最好还是把主板的症状说出来,这个桥其实没那么容易短路

网友:
你所谓的短路  阻值是多少   只要不为0都不能算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