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鑫9600GT DVI无输出

楼主(2014-05-03):
VGA输出正常,原生DVI无输出,DVI用转接头转成VGA有输出,不知能修吗。

网友:
你的是不是DVI数据线坏了

网友:
可以修,要不我们还能干什么!

网友A:
有没有换根DVI线试试,既然转接能用,应该就是线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根DVI线试试,既然转接能用,应该就是线问题啊

线没坏,拨了显卡插主板自带的DVI口正常显示

网友:
问了几个附近的电脑店都说不会修,我就拿回来用万能表量了一下DVI口的每根线路,既然有一根不通,在线路中间有显卡标签贴住了,把标签撕掉拿手电筒照那跟线路发现有一处有缺陷,那一处线路铜箔不完整,只有一丁点连着,可能经过几年使用显卡温度高有一点点弯了了就断了,那点细铜丝连上就正常显示了。

网友:
是有一根线路断了

网友:
vga是模拟的,dvi-d是数字的,可能是数字通道的问题

网友:
可以修的呀! 吹下BGA 呀

网友:
既然你都说是那根线的问题罗,那就弄那根线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