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笔记本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03):
机型:神舟Q1400
板号:U50SI1
故障:开不了机
接机,拆下电池接可调电源:待机0.07A,按开关:跳至0.25A,初判很多电压没起来!
拆机后,一看此板用的是SIS芯片组!@#¥¥%%!
我对SIS时序不太了解,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几天都来了三台SIS的机器了
不过只是供电问题就不怕,而且图纸中有时序图,心中淡定了很多。
先测各大电感有没电,神舟的垃圾,全板只看到4个大电感,经万用表测:+5VA和+1.8VA大电感电压正常,充电电感没电压正常,CPU电感没电不正常。
CPU电压没出来,接着测开启信号VCORE_ON为低电平,意料之中。
时序往前追,本人习惯先测SLP_S4#、SLP_S3#,图纸中找到测试点,经测为3.3V正常。
那么时序往后推 ,EC收到SLP_S*#后发出+5V_ON,经测为3.3V正常。
+5V_ON作用的主要是将+5VA转换出+5V,将+3.3VA转换出+3.3V。(第三页时序图标得很清楚)
直接测转换管Q33,D极5V、S极0V、G极0.9V;再测Q32,D极3.3V、S极0V、G极1.8V。
很明显+5V、+3.3V没有转出来,原因G极电压太低,正常要19V左右。测G极对地阻值1000多欧不短路。
找到问题就简单了,我先用风枪把Q16吹下来,再上电,故障没解决。基本可以排除Q16和Q17。
测R133的一头即VIN有19V,断电测R133、R136阻值200K正常,R128、R129阻值10K正常。
那么只剩下C176、C173和Q32、Q33或者线路了。
C176、C173板上不好找,先排除Q32、Q33吧,旧板找来两个N管换上去,再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一路跳变到1.2左右了(电流记不太清了)。外接显示了
到此故障解决。

网友A:
“用吹枪吹下Q16,再上电,故障没解决。基本可以排除Q16和Q17”这句话怎么理解?能用疯抢吹下就能判断次管好坏?

网友(点评):
是把Q16吹掉,拿下来,不是吹一下,要理解清楚

网友:
楼主描述的 太详细啦 谢谢

网友:
疯抢加热不良芯片阻止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吹枪吹下Q16,再上电,故障没解决。基本可以排除Q16和Q17”这句话怎么理解?能用疯抢吹下就能判断次管 ...

看图纸你再仔细分析一下就明白了,3.3V的+5V_ON加到Q17的B极将Q17导通后,Q16的G极就会为低电平截止。那么19的VIN过R133、R129导通Q33,从而转换出电压。而当拿掉Q16后,如果是Q17、Q16或者+5V_ON的问题都可以排除了,因为VIN也经不受控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牛的

网友:
又是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有时序的图纸,对维修就有好大的帮助。

网友B:
VCORE_ON是怎么来的,楼主还是没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E_ON是怎么来的,楼主还是没说啊

CPU电感没电,VCORE_ON为低电平,说明EC没发出。时序还没到这里,所以往前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