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给位一个关于调整服务器电源风扇转速的问题。

楼主(2014-05-03):
我手里有一台服务器电源,打算DIY其它用途,但是风扇是2只各11000转的风扇,声音就像吹风机一样很吵。
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请教一下这个电源能对电压适当调整一些吗?
调整转速或者换低转速的风扇??或者其它办法??
这个电源有风扇检测电路,其中一只风扇不转或者换其它风扇上去就停止工作电源。

网上借的一些图片,和这个电源一样的。请大家给点意见。
电源拆机图链接如下

下图中电容对面的插座(其中风扇插座有6针,分别是1-6顺序为-、-、+、+、控制、控制)就是风扇插座

网友A:
风扇是几线的?如果是2线的,只要串个大功率电阻上去分点电压不就行了,转速就下来了,如果是三线的,可能就比较麻烦。

网友A:
如果是三线暴力风扇的话,你换普通的风扇肯定达不到那么高的转速,检测转速的芯片会认为转速不正常,电源停止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是几线的?如果是2线的,只要串个大功率电阻上去分点电压不就行了,转速就下来了,如果是三线的,可能 ...

风扇是三线的,电源共有2只风扇,转速是11000转,12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线暴力风扇的话,你换普通的风扇肯定达不到那么高的转速,检测转速的芯片会认为转速不正常,电源停 ...

是的现在就是这个现象,我换其它的三线风扇上去,几秒钟后电源就告警没有电压输出了。
所以想请教各位这个问题怎么下手处理??
风扇检测信号是检测的转速是不??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要从检电路下手?让检测电路的检测转速值降低就能使用低转速风扇?或者是改变风扇本身的电路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现在就是这个现象,我换其它的三线风扇上去,几秒钟后电源就告警没有电压输出了。
所以想请教各位这 ...

貌似还真没什么好办法,风扇的转速线输出你改变不了,检测芯片的参数你也同样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还真没什么好办法,风扇的转速线输出你改变不了,检测芯片的参数你也同样改不了。。。。。。。

好的谢谢,有时间自己在研究

网友:
貌似改不了吧,服务器电源的芯片里有检测风扇转速的,如果转速达不到就会认为风扇坏掉,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