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不定时蓝屏重启

楼主(2014-05-03):
在五一前ACER4738说是不定时的掉电重启,拆机发现这个板有通病 就是补换电容,心中一喜,开干后装机测试装完系统后也就几分钟后又出现不定时的蓝屏重启,完了,后面换了系统和刷了BIOS 依旧啊,刚好又到放假 只能搁在一边了,上班后估计这是头疼一大问题了。

网友:
能更换的东西如内存,硬盘,cpu,无线网卡等好更换的东西先更换下。。不能解决就按照同病走。。。在不行直接杀桥

网友:
换个CPU试试

很有可能

网友:
电容直接换掉好点,这样稳定一点

网友:
看看1.2v的电源滤波稳定不……

网友:
这要真是滤波电容的事 那么多电容要换到什么时候哟

网友:
可能有某个电压不稳定,导致的蓝屏。

网友:
有没有个专业点的答复

网友A:
蓝屏的代码是多少 CPU 内存 硬盘都换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蓝屏的代码是多少 CPU 内存 硬盘都换试试

都换的试了 每次换个CPU或硬盘后用的长一点

网友:
有谁找到这个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换的试了 每次换个CPU或硬盘后用的长一点

蓝屏代码是多少

网友:
蓝屏代码是多少?

网友C:
问一下,CPU后面有没有大电容?
若果有取下来并上6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CPU后面有没有大电容?
若果有取下来并上6个小电容

换了CPU 还在测试中

网友:
换的同样的型号还是比这个低的呢?

网友:
this notebook has a chronic problem of BIOS, being able to be the CHIPSET with problem HM55 suggests to make all the memory tests, processor before effecting the exchange of the component.

网友:
I3二代的U 有坏的就会 蓝屏

网友:
进PE 链接网络用用看,不蓝屏的话就找硬盘

网友:
说是要补CPU的电容

网友:
昨天还看见有人发帖 同型号 开机 有时候掉电 补了CPU的4个电容 就搞定了 您瞧瞧你的板子是不是有预留的电容位置补4个330 或者6个试试?

网友:
要是也是 那还真通病了 东芝的板子 CPU背后那个NEC 大电容就容易坏 搞过2个板子 都是并了6个330 上去 搞定

网友:
导致蓝屏有很多原因 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就是供电不足 适配器功率不够

网友:
楼主解决后分享下经验!!

网友:
可能还是电容问题材

网友:
按20楼的来,先补CPU电容试

网友:
先看一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遇到过风扇坏的哦 !再者就是 补一下 CPU 附近的 470UF电容 补四个就可以了 一般好用 修过 几个 了 哈哈哈,细心 一些 你会有收获的 ,还有就是 换个 CPU  试一下 ,遇到或 A42J 上 I3 掉电的 哦 上 P6200 正常 不知???反正好用了  祝你好运

网友:
我的都是换电容就好了

网友(2014-06-13):
这机器号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