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常遇到复位灯亮三秒就闪重复这样

楼主(2014-05-03):
最近修主板修得比较多,遇到很多各种各样问题,有些解决了,有些却不知道何原因,比较最近遇到几块板就是复位灯亮三秒就闪重复这样,之前有位兄弟说是IO的原因吧,曾经解决过一次。但是后面遇到了,换IO也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不良元件,还是南桥不良造成的这种原因,其中,昂达就遇到几块是这样了,解决不了退回给客户,这个没图纸没纸查,老板因为成本问题,不做换桥的生意的,所以一直沉在心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有遇到的兄弟可以解答你遇到过,又解决的板吗,谢谢

网友:
有刷过BIOS好过一次

网友:
这种情况是南桥坏了。

网友:
反复寻址干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好好多了    吧外设拆了还不行的话还南桥好百分之80

网友:
这种情况CPU座  南 北桥,BIOS,IO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2014-06-29):
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