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MA78GM s2h不跑码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03):
一块GA MA78GM S2H主板可触发,CPU风扇不转,不跑码,目测主板没明显坏的地方,内存总线供电正常,CPU供电0.8v,换了风扇,还是不转,先把不转的风扇搞好吧,CPU风扇供电座1脚接地,2脚2.46V,3脚11V,4脚1.2V 不正常,跑线,4脚经过一个电阻到了IO,不会是IO 拉低了吧,刚巧有一个,换了风扇转了,CPU VCORE也正常了,主板OK ,60大洋

网友:
IO一般都有一个风扇检测脚,可以先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