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希捷500G硬盘 BIOS识别为CHS 装系统后出错

楼主(2014-05-03):
一块希捷500G硬盘 BIOS识别为CHS 装系统后出错

MHDD检测也没坏道  这是什么原因  硬盘有人修过吗。。

同一硬盘装ST 160G硬盘 正常识别为LBA

很着急 有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主板是双敏的P43 CPU 是L5420

网友:
bios改成LBA模式装个WIN7试试看看吧。

大侠们都去度假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没有数据的话,檫除一下就好了,有数据的话用修复工具修复一下,比如diskgen

网友:
模式是可以改的,没有坏道,却装不了系统,做一下复位SMART看看。

网友:
换了块老硬盘,,装上系统就好了,,,这块500G装XP正常装WIN7第二次启动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