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维修案例分享

楼主(2014-05-03):
很长时间没有发表帖子了,前段时间事情比较多,人手又不够,什么事情都得亲力亲为,这段时间新来的学徒能上手了,自己也能抽出时间多来论坛逛逛。

今天整理资料,偶然发现了篇之前编辑好的WORD版本的帖子没有发出去,今天发出来给论坛做点贡献,顺便捞点分,以冲抵直线下降的积分

案例1: 宏基4740G单用电池不触发,单用适配器或适配器+电池可以触发,但一拔电池就断电.
一开始的思路是电池放电电路有问题,电池的电放不到公共点,

但测量结果推翻了这个推论,公共点有12V左右的电压.
既然能放电到公共点,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单用电池不触发,一拔掉电源就断电的呢.
后来从一个帖子中找到了思路。原帖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1011-1-1.html
找到下面的图
单适配器模式下,由VIN经过一个二极管和俩个电阻产生VS,单电池模式下由电池电压BATT+过PQ5产生VS, 而VS是用来开启6237 LDO电压(即VL电压)的. 若VL电压没有,就不会产生3V 5V.
单适配器模式下,一插上适配器VIN就产生了,进而产生VS,所以单适配器模式下,一插上适配器3V 5V就有了
单电池模式下,BATT+电压要经过PQ5才能产生VS,而PQ5受控于51ON#信号, 51ON#信号在按下开关键后被拉低.
当51ON#信号接地时BATT+电压经过PR16和PR17俩电阻分压,得到2.16V的电压给PQ5 G级,PQ5导通产生VS.
所以单电池模式下,只有按下开关键后才会产生3V 5V,而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节能.

最后的结果是PR17 22K欧的电阻变成了2M欧,使PQ5不能导通, 产生不了VS电压. 也就不会有3V 5V,所以表现出来就是不触发、拔掉电池后立马断电。.

案例2: 华硕A3V  FORCE_OFF#信号引起的不触发.
故障现象:待机0.010A,不触发
量3V 5V没有出来,待机芯片TPS51020 22PIN +5VA 正常. 开启信号VSUS_ON没有.
有了线索,追查下去:VSUS_ON若想为高, VSUS_ON#就应为低,Q120就应该导通. 1PIN电压应该为高电平,实测电压只有 2V,
测OTP_RESET#和SHUT_DOWN#都为高电平。Q145二极体值正常。只剩下了FORCE_OFF#,一路追查下去,最后发现是C820漏电,使FORCE_OFF#对地阻值变成了180多欧姆。去掉C820后,FORCE_OFF#对地值恢复到了500多,Q120 1脚电压也恢复到了3.3V.  3V 5V正常出来,触发正常。

案例3:富士通MS- X(型号忘记)   有背光无图像,非显卡问题。

故障现象是有背光无图像,直接焊显卡,如故,换一显卡,故障依旧。测主板屏线接口所有LVDS数据线对地阻值都OK, 32对耦合电容俩端对地值也正常,凭经验应该是显卡缺少某组供电,于是测显卡背面所有电感,果然发现有一个开路了。补上电感后,图像正常显示。

案例4LVDS其中一根线阻值不正常导致的绿屏

IBM T430I 屏背光供电19V短路,暗屏,修复后图像偏色(绿屏),打屏线接口LVDS对地阻值,发现有一条不正常,之前加焊过,重新加焊一遍,图像显示正常。

案例5R400 BIOS程序引起不能引导系统
R400电流到0.8A ,测得CPU供电没出来, CPU供电芯片ADP3207A开启信号VCORE_ON出问题,最后查的故障点为R267焊盘掉了,
把R267 1脚和R59 1脚飞线连接后, VCORE_ON正常.CPU供电正常出来

修好后,电流正常跳变,无显示,测得内存排阻上有波形,重做显卡后正常显示. 第一次可以正常进系统,关机后再开又无显示,每次要BIOS放电才显示, 怀疑BIOS有问题,因编程器不支持该BIOS芯片型号,无法刷BIOS. 和另一块板型一样,机器型号不明的主板BIOS对调,故障现象一样,排除BIOS的问题. 最后能显示的时候把BIOS里显示模式改为集显(IntergratedGraphi),每次可以显示,但是不引导系统。LOGO过去后,左上角有光标一直闪烁,BIOS恢复默认,修复硬盘引导记录,把硬盘设为第一启动,重新分区,重装系统….所有常规办法尝试后,故障现象一样---光标闪烁不引导,每次开机的时候按F12,选择硬盘就可以正常引导. 最后把原来的BIOS对调回去,故障解决,此故障确定是由BIOS引起。

如果觉得从中收获点了什么,不要忘了动动手中的鼠标,加点分,你们的鼓励是我发帖的最大动力!

网友:
这种原创帖子,必须要支持啊!

网友:
写的挺好,真真的分析问题,vs电压不出,我也修到过一次,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值得顶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第一故障分析得非常有理,楼主的功力不浅!

网友:
这专业,这敬业!!

网友:
谢谢分享!必硕共享!

网友(2014-07-09):
zhoufude -4 严禁灌水!

网友(2014-05-04):
请问楼主T430I加焊的是显卡吗

网友:
很给力  收藏了  楼主多发点类似的经验

网友:
对你修复的那个用适配器和电池一起用,拔掉电池会掉电的比较感兴趣,我琢磨着单用适配器完全OK,拔掉电池居然会掉电?会不会是线松动了?单用电池完全可以,和用适配器的时候拔掉电池应该是没有区别的啊

网友:
说的很好,有根有据的

网友:
不错的资料,支持一下

网友:
写得很好啊,思路都非常的明晰

网友:
很好的经验的啊,作为一名新手受教了

网友:
对我们这些小白们受教了

网友:
很好的维修案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