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DVD功放一体机电源板烧坏

楼主(2014-05-03):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这个是我家一个DVD功放一体机的电源板,没有图纸,原来拆机发现B跟G电阻烧坏,勉强辨认的了换了新的,还有H的三极管也烧坏,换了,I的电容换了,然后上电,结果噼里啪啦烧个不停,最后把A的5A保险丝严重烧糊,B烧糊,C为稳压二极管烧坏,D为电阻烧坏,E电阻烧坏,F电源管理模块烧糊,J电阻烧坏,G电阻烧坏,H三极管烧坏,I的新电容起鼓,因为没有图纸,D和E的电阻无法辨认阻值,不知道如何往下修,还有修的希望吗?板上其他部件会不会都烧坏了呢?

这是个独立的电源板

网友:
多发几个图片  着重检查保护电路 和功放IC

网友:
保护电路不是特别懂,可以详细说说么

网友:
烧糊的电阻有没有什么办法测量,我打磨过然后用表测量阻值都是会在一个很大范围内跳动,很难确定

网友:
现在关键是那2个D和E电阻无法确定阻值,不知道师傅们有没有好的方法能够得到电阻阻值

网友:
你这样的技术还是放弃吧!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你一定会成功修复。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79443-1-1.html

网友:
修电源不接灯泡,后果自负哦楼主

网友:
哈哈 吓着没有 都没检查清楚就通电 我修电源板放炮了我都不在修了 改电源板吧

网友:
你的意思是。。。。没希望了吗,我就是想知道烧糊电阻的型号。。。。。其他可以解决啊,慢慢修

网友:
这个修了何用呢

网友:
自己画出这个电源的电路图,然后找相应的电路做参照来修.不是很难的.

网友:
没必要了,能全换就换新板,或者直接买个电源模块,利用原板的整流和电容滤波部分和次级就行了

网友:
换板子吧  很怕高压 板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ic和光耦

网友:
Y一般电源烧了  其他元器件也会有烧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不正常

网友:
如果第一次烧的话就好好测一遍不至于第二次烧的更严重了! 这个是初级有严重短路的东西!我建议你还是找个图纸吧!这个没有原装的图纸但是可以找几个类似的图纸对比!比如电源管理芯片的 还有开关管的!一对比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