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华]
32寸LCD液晶屏的屏供电,是多少伏?

楼主(2014-05-03):
32寸LCD液晶屏,型号是:V296W1-L14,它的屏供电是多少伏?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好像是12V吧

网友:
现在什么情况呀?白屏吗?没有屏供电?驱动板应该有一个MOS管是控制屏供电的,是不是它坏了换一个试试!12v太高了点吧?

网友:
十二伏,鉴定完毕

网友:
32 一般都12V 也有5V 的 您看 屏的供电滤波电容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