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 P5G41T 主板 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4-05-03):
第一次刚接到这个主板的时候是我的师兄弟拿给我的,他说不跑码,我拿到手之后,仔细一看没有发现什么疑点,上电触发看诊断卡跑00,首先抱着侥幸的心理放个电试试吧,无果,,,,,然后操起我的神器,万用表,测每个供电,CPU,内存,桥,时钟,复位,全部都有,这下子头大了,,,,,没有什么思路了,也没有图纸,,,,,,接着我又拿起万用表测IO跟南桥附近的排阻   突然发现了敌情,有一个排阻一边3.3V,一边1.2V ,感觉不对,就短接了一下,居然奇迹般的跑码了,我以为排阻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我就直接飞线搞定,最后OK 了!!!

网友:
厉害这就是桥通讯的 那四条线吗

网友:
非常的OK  思路清晰,

网友:
我都有块板,谢谢。

网友:
这么说来,是你换的排阻,也恰好那个位置坏了?不太信服···

网友:
瞎猫碰到死耗子,纯属运气

网友:
桥和io中间的lpc总线吧

网友:
排阻两段的电压非得一样吗?

网友(点评):
应该要一样的。。

网友:
为何换了一个排阻还是一样?

网友:
这种修法不太靠谱

网友:
一个排阻你飞一根线?

网友:
大神们....没有图纸.....我也不清楚那个排阻在那里是起什么作用的哦!

网友:
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

网友A:
哟西,细心成就大事,如果那个排阻没问题,只能刷BIOS了

网友:
没搞懂 可能是运气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哟西,细心成就大事,如果那个排阻没问题,只能刷BIOS了

刷BIOS不好我也没办法了,哈哈哈

网友:
不解,为什么换不行,短接却可以

网友:
南桥的问题比较大 你找那个信号线 量阻值  试试 再对比一下

网友:
运气,为什么换一个排阻不行,你从哪里飞的线

网友:
这个排阻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感觉不太安全啊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
看来是瞎蒙的 都看不明白那个排阻是干什么用的,排阻上面你飞了一根线还是四根线????

网友:
拆下来量下,觉得不会这么简单是不是有一级对地拉低了或者类似的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应是瞎搞好的,运气而已?呵呵

网友:
飞线修复会不会不稳定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运气是不是很重要,当然我点到那也感觉不出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该是多少电压

网友:
是不是什么信号拉低了?

网友:
我也有块板不跑码,试着你的方法碰碰运气吧!

网友:
这就是经验啊,在没有图纸和点位图的情况下也只能这样了,只要稳定就行了,如果有图纸的话好多主板都好修多了。也是一种无奈吧。

网友:
像我这里维修的很多都是各种型号各种问题的主板,而且也没有太多的时间查图纸按照经验来修,花太多时间的话就不值得了,修不出来的在找图纸,找不到的就只能还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华硕好多问题的 。。。真难维修

网友:
你怎么飞的啊,没有看到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图片那么模糊怎么看得出飞线吖?

网友:
很细心 啊

网友:
华硕的 822排阻 就是爱坏
同意楼主:
5.0
我的新手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什么排阻?

网友:
你飞到哪里去了?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做事很果断

网友(2014-06-08):
技术可以···

网友:
这样飞!返修机率极大!

网友:
非常的OK..............

网友:
楼主飞的线在哪儿呢 看半天没看到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网友:
手气这么好,我怎么没碰到呀

网友:
不会是你换的排阻也是有问题的吧。。你不换多几个试下。。

网友:
收藏了,也许会用到的

网友:
为什么换一个排阻不行

网友:
排阻不好 换了应该可以啊  为什么换了不行就飞线!

网友:
不得不说,华硕板子排阻坏的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