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刷BIOS后开机 显示"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楼主(2014-05-03):
今天修一华擎N68-S主板,有复位不跑码,二修板,后来想刷BIOS试下,发现官网上的BIOS文件是512K的 而板上的8脚BIOS是W25X80AV,明显是8M的,手上没4MBIOS芯片,于是想用填充法 用8M的BIOS芯片刷4M的。经过几翻反复刷,终于找到刷的方法了,可以跑码了亮机了,但出现 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MOS and FLASH. Press F1 to resume“的提示,经过百度,查了又查,说要用这个工具刷主板上的MAC地址。但在这个下了 http://www.asrock.com/support/Download/MacTool.asp 按操作执行了,但填12位的MAC地址刷后,最后提示”不被支持”这样的字母unsupported, 刷不成功,后来在论坛上也找了个MAC.zip 里面是MM。BAT的文件的,但提示刷新失败。。。。。有谁遇到过这个情况呀,是不是我用的8M的BIOS芯片(板本来应该是4M的BIOS芯片的),而导致这个更新MAC地址的软件刷不成功的原因???

补充内容 (2014-6-23 14:46):
最后 买了个4M的BIOS芯片 刷BIOS后换上 点亮 再用官网提供的刷MAC软件刷好了。。。说明如果用8M的BIOS 就算用填充方式刷进去能点亮,但这个MAC地址还是刷不了。。必须用4M的BIOS芯片 才能OK。。。

网友A:
MAC地址在主板上有贴纸,刷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B:
mac地址在CMOS和FLASH无效

网友:
刷写哈MAC地址

网友:
顶起,给更多需要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C地址在主板上有贴纸,刷那个就可以了

按板上贴的那个填了,但一样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在CMOS和FLASH无效

知道是无效,但按官网提供的刷MAC地址软件 进纯DOS下刷 不能成功更新。。。。

网友:
用了3个MAC地址软件,包括官网的。一样不行。。头痛啊。在填12位的MAC地址刷后,最后提示unsupported,应该是”不被支持”的意思。

网友:
楼主在哪里? 此板我回收。20元。

网友C:
同类故障,提示无支援无效,不知道怎么个原因。

网友D:
重新换一个BIOS芯片刷下。 这个是1M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类故障,提示无支援无效,不知道怎么个原因。

在哪里? 此板我回收。20元。

网友C:
楼主我已经刷好,我用无法拒绝版主的刷写MAC地址软件直接刷好,很简单,你也下载个试试。直接在DOS下运行MM.BAT就可以了,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
换一个版本的BIOS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换一个BIOS芯片刷下。 这个是1M的BIOS。

不是1M的,我官网查了,是512K的文件大小,用4M的BIOS芯片刷,但手上没有4M的BIOS芯片,后来用8M的BIOS芯片,把前面4M填充掉,刷后 可以亮机了,但出现这一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已经刷好,我用无法拒绝版主的刷写MAC地址软件直接刷好,很简单,你也下载个试试。直接在DOS下运行MM ...

你这个也是在论坛上下的吧,好象文字跟我在论坛上下的一样的MM.BAT   但也不行,再试一下你这个吧,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也是在论坛上下的吧,好象文字跟我在论坛上下的一样的MM.BAT   但也不行,再试一下你这个吧,谢谢 ...

我一遍就过了兄弟,你刷的方法是正确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遍就过了兄弟,你刷的方法是正确的哈。

用U盘启动,然后选DOS工具XXX,然后进到一个有几个项的选择,选有ONLY DOS的那项,进去后,光标定在A:盘。然后用CD C:按回车后,进到C: 然后CD MAC。然后就输入MM.BAT    然后按回车。这样操作应该没有问题吧? 一会后就出现UNFAIL !的提示。。 按3个重起键后 能重起 但故障依旧!

网友:
进到C盘下一定CD MAC后点DIR查询一下看是否能看到有MM.BAT兄弟,如果没有看到你怎么输入也不能对,你试试。

网友:
25x80怎么可能是8m 1m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