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启动,但可以U盘启动,重换了硬盘还是不能启动

楼主(2014-05-04):
重装了系统也不行,重建MBR也不行,于是所有器件都重新插拔了一下,然后还是不行,最后换了个硬盘还是一样,但是用老毛桃可以正常启动,而且可以正常访问硬盘,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提示
Check for viruses on your computer.Removr any newly installed hard drivers or hard dirve controllers.Check you hard drive to make sure it is properly configured and terminated.
Run CHKDSK /F to check for hard driver corruption,and then restart your computer.
Technical information:
*** STOP: 0x0000007B (0xF78BE524,0xC0000034,0x00000000,0x00000000)

网友:
每次从硬盘启动都蓝屏,提示如下:Check for viruses on your computer.Removr any newly installed hard drivers or hard dirve controllers.Check you hard drive to make sure it is properly configured and terminated.Run CHKDSK /F to check for hard driver corruption,and then restart your computer.Technical information:*** STOP: 0x0000007B (0xF78BE524,0xC0000034,0x00000000,0x00000000)

网友:
换了硬盘也不行,也就是说,不是硬盘的问题,是电脑的问题,那就修主板看看。

网友:
好好想想,坏之前做了什么操作?也可能是你主板BIOS的设置问题。

网友:
晕,正好我也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如果你从别的地方弄块硬盘装到一个机器上,那个硬盘里面预先装好的系统,系统里的驱动文件跟这个机器的硬件会发生冲突,一定要在这个机器上重新装一次系统,然后再装相应的硬件驱动才行。。。
也就是说要在机装系统。。。不要换来换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