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个硬盘WDR怎么修

楼主(2014-05-04):
西数320G的蓝盘,刚开始的时候还显示正常的,只是坏道太多了,自己乱搞了一通,搞坏了好几个硬盘,在此想请教高手这种盘还能不能修,想学修硬盘,可基地又没有,哪位师傅愿意教的请细聊

网友A:
只要磁头不坏,就能够修,实在不行,就通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磁头不坏,就能够修,实在不行,就通刷。

磁头测试是好的,我试过通刷了,但是一点模块操作就动不了了,状态栏的BSY常亮,我还是个小白,请罗工指点

网友:
应该先看看基础的教程,乱搞会变砖的。

网友:
我也是这样弄坏了 几个本盘 可惜了 后来感觉要从初级开始 比如逻辑扫描加G表  内格加P表啥的 小问题都可以解决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基础还是要有的,系统完善的操作方法也是需要的,不然只能搞坏。
找比较系统的资料,或到专业培训机构,才是正道,不然也就搞着玩玩

网友:
这个1590的板,很好出盘的,只要你有高效的通刷固件,出盘是没问题的,问题是你有没有钱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固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
这种盘最好修了!!

网友:
不出钱没人愿意教你的。时间就是金钱,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