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 激光打印机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4-05-04):
机器是自己的,平时用的也不怎么多,一年到头也就百来份纸的量吧。现在打印机属性中查看,该机器才打印了1500来份纸。

使用的是原装的硒鼓,期间为了测试别人机器(硒鼓),将自己的硒鼓的鼓芯拆下换到那人的硒鼓上测试后就换回来了,仅此。后来慢慢发现机器打印出来文字的效果,字的笔划都较细,按我这边当地的说法是,像蚊子的脚一样。

同时该机器还有个问题,就是一页纸打印出来,整版都是往左斜(歪),也就是左上和右下都比较靠边,但偏的角度不怎么大,还能接受。为此问了度娘,所得不多,有人说此类问题可能是搓纸轮的问题,脏了需要清洁或是老化。按这台打印机全年的使用率来看不可能是老化所致。将搓纸轮拆下,用纯酒精给擦试再安装回去,无明显改善。纸放在下层纸匣里或是上层的单页进纸槽都一样的偏。

今天翻出个旧硒鼓来,清洁折腾完再加粉,按到机器上打印测试。或许是心理作用,感觉比原装的这个硒鼓好那么一点点,仅仅是一点点。

现在这2个硒鼓打印出来的效果这个样子,问题应该和硒鼓关系不是特别大吧。难道是机器方面的问题?跟那年冬天擦了激光的那个孔有关系?

网友:
前几天有空,将机器给拆了,准备擦拭激光部分。费了半天劲在网上找了点拆机的资料,结果不全,瞎子摸象,最后激光上面的铁盖还是暴力的给拆下来的。里面光学部分,用的件应该是塑料的吧,用清洁的白毛巾给小心的擦了一遍再装回去。

结果还真的搞出问题来了,现在机器被搞得,一打印就卡纸。是这样卡的,可以打印的,出纸口能有大约5CM长度出来就卡住了,试过多张均是如此,还有换过硒鼓也是这样的。

此次拆机也就拆了激光器这里,上面定影这里没动它。机器有上下有颠倒过,现在机器已经组装回去,多了2枚螺丝......不知道是哪个位置上的,自己认为应该上的都上了。

还有,打印机的转印棍,就是那根黑色的,像海绵一样的。如果这个棍子,左端多处出现轻微的裂缝,会出现打印出来的效果角度偏吗?但长度不长,短的。机器前后都能进纸出纸的,只是现在有卡纸的现象。

网友:
现在2个硒鼓都进行过打印测试,没有效果,应该跟硒鼓没有关系的。

想问:现在这样子的卡纸,跟转印棍应该没什么关系的吧?有什么原因引起的?感觉多出来的2枚螺丝不是重要地方的......

转印棍和打印出来的效果角度偏有无关系?

网友:
卡纸时,位子看下就知了

网友A:
卡在出纸口,跟转印辊没关系,是每次都卡纸,还是偶尔卡,如果是每次都卡纸,卡在出口处,肯定是你拆机的时候把出纸传感器弄断了,偶尔卡,是不是你机器颠倒的时候进异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在出纸口,跟转印辊没关系,是每次都卡纸,还是偶尔卡,如果是每次都卡纸,卡在出口处,肯定是你拆机的时 ...

老大,是每张纸都卡呀,出来卡住,也就是停下的位置都一样的。不会这么巧就把什么东东就给弄断了吧,我可没有拆上面的部位呀,上面这里连盖子什么,里面的根本不可能了,反正什么东东都没有碰的说......

好吧,那打印出来的内容角度有点偏,跟转印棍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再问个事,加过多个这个机器的硒鼓粉,完了上机打印,或多或少的都会漏粉出来,打印效果都还算好,就是机器里面会有粉,这是正常的吗?还是哪里要加强注意?

网友:
卡纸的问题解决了

今天又拆了一次机,检查了定影上面,出纸传感器这部分(这次将定影上面的盖板给拆了,散热用的)。先是看了右侧的那个小塑料杆,没问题,活动很灵活的。发现左侧还有个长一些的杆,不大灵活。再仔细看,发现被左边电源部分的那个绝缘挡纸(有点硬的,墨绿色)的弯过来的一角给顶住了。

想起了那天安装回电源板的时候,非常难装,电源板装回有些暴力的。有可能是这样不小心把这绝缘挡纸这一角给顶过来了,没拆开定影上的盖板是不会发现这个问题的。呵呵

将顶住出纸传感器(那就是个小塑料杆)那个绝缘挡纸的一角给移出后,再测试打印就正常了。

网友:
现在测试打印,打印出来的效果,基本上没什么偏,也许是心理作用,这个得多打印才知道。因为这个偏也不是每张纸都会有的。

至于打印的效果差,文字的笔划较细,有可能是硒鼓的关系。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这个原装的硒鼓打印出来就是细一点。那个旧的硒鼓总看起来较舒服一点点。

还有一点,自己原装的硒鼓灌的是杂牌的粉。去一专门搞打印机的店里拿的,开价30块,还了半天才少了5块,25元拿到手的。真黑!(当时急用,不管了)旧的硒鼓的粉是自己在淘宝上拿的,格之格牌子的,说是加黑什么的,不管怎么说,灌上去打印出来效果要好一点点吧。

网友C:
没有老师的 拆机 ,是很容易出现新故障的,小心小心,再小心

网友:
是不是 激光器位置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老师的 拆机 ,是很容易出现新故障的,小心小心,再小心

没办法啊,现在是半桶水的水平,无师

只能逛逛论坛,问问度娘。通过动手提高水平了。

网友(2014-06-05):
激光打印机比较皮实,可是看了楼主拆都能拆出故障来,不得不感叹楼主的水平。激光器里面的透镜全部是聚酯塑料,很容易弄花的。

网友B:
呵呵,自己水平太臭。

现在这打印机,又是老样子。打出来文字笔划细,还是向左偏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自己水平太臭。

现在这打印机,又是老样子。打出来文字笔划细,还是向左偏一点点。

驱动板换过没??换驱动板试试

网友:
主要看下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个事,加过多个这个机器的硒鼓粉,完了上机打印,或多或少的都会漏粉出来,打印效果都还算好,就是机器 ...

没清废粉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自己水平太臭。

现在这打印机,又是老样子。打出来文字笔划细,还是向左偏一点点。

打出来文字笔划细有可能是鼓的事儿!有时间再找个好鼓试试!
向左偏是不是下边进纸口两边的挡板没靠紧纸呀?

网友:
修激光器吧。准好

网友:
传感没装好、、、

网友:
主要看卡在那里

网友:
定型组件要拆开来看

网友:
大哥讲的太详细了,看了半天,就是拆机后装上卡纸在出纸口,5CM左右!
       这种故障一般是暴利拆机导致出纸传感器损坏,仔细检查传感器!1020出纸有两个传感器!

       看下传感器的连接线是否在拆的过程中弄断了呀!

       别的应该没了!!

       如果点背可能主板的问题奥……

网友B:
鼓是整个拆开来,用气泵吹的,肯定是100%干净的!
这个也是调过的,可能你没细看我的帖子。放在上层的单页进纸这里,也会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鼓是整个拆开来,用气泵吹的,肯定是100%干净的!
这个也是调过的,可能你没细看我的帖子。放在上层的 ...

仔细看过,这机器第一次打印偏之前,你拆过机器吗?要是拆过就重新拆装一遍,应该是哪里没到位。要是没拆过就是鼓的事儿,换鼓应该会好,按你说的就晕了!可能你修1020太少了,多拆几个就好了!你弄出来的问题太多了,我们拆这机器或灌粉从来没出过这么多事儿!

网友:
  这拆法,不出问题也难啊

网友:
出了问题才拆的机,也许是鼓的问题吧,现在一时没有新鼓可以测试

网友:
看起来不能乱动啊,要胆大心细啊,要不就出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问个事,加过多个这个机器的硒鼓粉,完了上机打印,或多或少的都会漏粉出来,打印效果都还算好,就是机器 ...

LZ只加粉,不清粉阿,粉明显已经满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只加粉,不清粉阿,粉明显已经满出了。。。

明显你看贴是一目十行!
一楼已经写得很清楚了,鼓完全拆开,并用气泵将里面吹干净的!当然包括废粉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