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5更换发热芯或手柄后温度校准方法

楼主(2014-05-04):
8205更换发热芯或手柄后温度校准方法,图中螺丝刀电位器(粗调电位器,动一点就好,图中电位器左下电位器应为微调,接口的左面),一般在温度旋钮对应输出线接口后面,逆时针旋转增大,顺时针方向减小,建议不要调太高,发热丝和手柄寿命会缩短。。。

网友:
很好。。以后遇到温度不怎么好的时候可以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