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家说通病的问题

楼主(2014-05-04):
本人喜欢收集大家发的通病机器的信息 但是发现很多人看见一台两台故障 就说是通病
还希望大家以后发帖时严谨一些 毕竟严谨是我们维修最基本的精神
比如 我修过两台DELL N4050 卡LOGO 都是拆网卡好的 可是如果没遇到 4个5个这样的 我是不敢发帖说是通病的

网友: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是的,维修要仔细,细心,有时通病会误导人的。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谨慎的哦

网友A:
怎么检测到时网卡的问题呢?是发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检测到时网卡的问题呢?是发烫吗?

不是哟 卡LOGO一般是外设的问题 要一样一样拆 拆到哪个好了 基本就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检测到时网卡的问题呢?是发烫吗?

不是哟 卡LOGO一般是外设的问题 拆到哪好了 一般就是哪的问题

网友:
今天遇到台K43SD的卡LOGO,声卡网卡读卡器芯片都拆了,BIOS刷了,南桥65的换掉了还是卡,明天准备换下显卡。。。。这机器啊。。

网友:
同意以上观点,可以借鉴

网友:
通用楼主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