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 LA-8863P 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5-04):
LA-8863P开机电流直接升到1.2A左右,无跳变。测网卡上有有复位,CPU是AMD A6-4400M 没有假负载可以测试,不知从哪里下手哦?高手指点一下哦!测到216-0755097到CPU有一组电容到CPU 有阻值,到桥无穷大哦,不知是否正常哦?把内存拔掉也是一样的电流哦,测试内存上无波形。内存供电都正常哦,也测试了显卡到CPU的数据线也是正常的,刷了BIOS ,没有结果哦。很茫然了,特来求助哦!!

网友:
有一组电容到CPU 有阻值,到桥无穷大,那就是桥空焊了,你先看看有没有断线的,如果没有断线加焊桥看看有没有阻值,

网友A:
好像 我记得之前修过一台三星的 ,搞死不跑吗 ,你才怎么着 接上硬盘 立马跑马亮机,后来打电话到售后,他们说13年以后的机器好多不上硬盘不显示的(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跑马)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 我记得之前修过一台三星的 ,搞死不跑吗 ,你才怎么着 接上硬盘 立马跑马亮机,后来打电话到售后,他 ...

这个得记着了

网友:
你有这个板图纸不,我现在也修的这个本,进水机。。

网友:
无穷大,虚焊了吧

网友:
加焊一下,不行换个

网友:
AMD单桥貌似虚汗的比较少了哦   现在AMD北桥都快没的搞了  都成单桥了

网友:
AMD的就是容易坏,换一个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谁有这个图纸

网友:
加焊桥吧!!!

网友:
这种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