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LBP1120打印会漏粉

楼主(2014-05-04):
CANONLBP1120鼓刮板换过,但打几十张纸就会漏粉是啥问题引起的。

网友:
你指的是怎么漏粉,是漏到机器里面,还是漏到打印纸上导致打印效果差。

网友:
漏到打印纸上

网友A:
检查一下磁辊刮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磁辊刮板,有没有问题。

若磁辊刮板有问题,会出现底灰,打印异常等问题,不是漏粉。

网友:
有可能是从毛毡部位漏的粉。清洁毛毡试下。

网友:
   为什么 不直接换个鼓呢,现在鼓又不贵

网友(2014-06-11):
人家能修就修晒     能修换啥子嘛

网友:
估计是新接触到打印机的。。。。不会是加粉没清废粉吧。。。